西门子触摸屏

楼主(2020-10-24):
现在有个扫码项目,HMI使用的是西门子Touch屏,扫码枪用的是讯宝LS4278
扫码枪和HMI是通过USB进行通讯的
码可以扫的HMI屏上
但是,不能自动换行
如附件:扫了设备码后,不能自动跳到物料码这个格子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扫码项目,HMI使用的是西门子Touch屏,扫码枪用的是讯宝LS4278
扫码枪和HMI是通过USB进行通讯的
码可以扫的HMI屏上
但是,不能自动换行
如附件:扫了设备码后,不能自动跳到物料码这个格子内
是枪的问题,请翻阅硬件使用手册,使用扫码枪扫描对应的一维码修改设置,给枪增加回车符
https://wenku.baidu.com/view/68f77e41c850ad02de804164.html#

楼主:
枪的enter自动换行已经设置
在电脑txt文件里,可以自动换行的
但是换到HMI里,就不能自动换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枪的enter自动换行已经设置
在电脑txt文件里,可以自动换行的
但是换到HMI里,就不能自动换行的
寻求触摸屏硬件制造商的客服热线,获得售后工程师的技术支持,一般触摸屏界面是精简指令集系统,不支持像PC电脑主机一样的复杂指令集操作系统,回车符跳转输入窗口的,可以让硬件商想办法,或者咨询其他选配功能型号更加丰富的触摸屏是否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谢谢
我在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