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20-10-24):
这种编码器很难买到了吧,报价八千贵吗?产品尺寸不稳定,怀疑编码器出问题了

网友A:
建议先检查其他的传动部分,编码器很少出问题,出问题会报故障的

网友B:
可以买个其他品牌的,便宜一些的,5V,5000线的编码器试试,第一可以查找问题,第二可以当应急备件。

网友C:
编码器出现故障的几率很小,重点检查,机械部件

网友D:
编码器确实遇到过不少问题,我公司有设备就是有编码器整合在齿条上,编码器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生计算不准,行程内跳齿环的问题

网友E:
先用示波器监控编码器的脉冲信号,是否是方波,且幅值在“天地”之间?没有毛刺的那种?如果信号没问题,编码器就没毛病呀。反之亦然。5000脉冲/周的编码器是贵,但不会是8000吧?太贵了。5000一大关吧?

网友F:
编码器坏过,报警。

楼主:
换编码器也没有改善,用测量棍上的编码器误差比用伺服电机开环测量还大,而且不稳定。怀疑传动胶棍破损会导致编码器震动影响输出信号,叫机修更换胶棍,还是不行。不知道电缆长度有没有关系。屏蔽线与变频器,伺服器共用地线是不是影响大?双绞屏蔽线抗干忧是不是更好?网线能当屏蔽线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