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4):
Q03UDV CPU与GS2100 HMI以太网通讯时通讯不上,然后排查时发现PLC缺少配置文件的模板。   请问大家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A:
直接在内置的以太网参数中设置IP地址,再在打开设置中设置 UDP 和MELSOFT 连接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应该拉个以太网通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