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5):
西门子smart PLC 能用网络接口经过交换机与一台组态王电脑和一台触摸屏同时工作吗,需要设置哪些内容。请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A:
肯定能在一起工作,在同一网段内设置不同的地址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西门子smart PLC 能用网络接口经过交换机与一台组态王电脑和一台触摸屏同时工作吗,需要设置哪些内容。请各位老师赐教。
应该阔以的!PLC做服务器、组态王组态软件和触摸屏做客户端。
通信协议自己定,可以西门子的协议,也可以Modbus TCP。

网友C:
能,同一个网段即可

网友D:
我原来也准备用一台smart plc通过路由器与两台触摸屏通讯设置不正确,后来用了一台走下载口一台走网口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解答,有机会我再试试

网友E(2023-03-13):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