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OM指令的用法

楼主(2020-10-25):
有看到这么一条指令,FROM[K1 K29 K4M10 K1],大致了解是把第一个模块的#29通道的b0~b15写入到m10~m25,就不知如果最后一个k1改成k2那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把b0~b30写到m10~m45中?

网友A:
呵呵,你认为16位的缓存会有b16~b31位吗?

网友B:
K1表示读取1个缓冲器,K2表示读取连续的两个缓冲器。

网友A:
29号缓存是错误代码,共16位;
后面的30号一般是模块型号代码;

网友C:
前一个K加常数表示的是第几号 的模块,后一个K加常数表示的是模块的第几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