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5):
各位大哥,最近在测试三菱伺服,简单的控制问题不大了,就是如何在位置控制模式下,伺服电机在运行的过程中实现速度调整。我在设备运行时,调整了输出脉冲频率,发现电机不会执行我调整后的频率。

网友A:
应当是你PLC的原因,与驱动器无关;
PLC上的频率在当前执行时更改了下次才有效;

网友B:
这确实是和控制的PLC功能有关,看PLC具体有没有实时改速度的功能。

网友C:
可以使用DPLSV 指令。

网友D:
PLC型号?用的什么指令?

PLC的有些指令不是更改了马上就会更新的,需要断开后再次接通才有效。

网友E:
控制器首先得支持运行中更新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