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轴承定义

楼主(2020-10-25):
以前一直以为高速轴承指的是转速,而实际是指线速度。

网友A:
肯定和大小有关吧.

网友B:
高速轴承主要是抗旋转过程的离心力对轴承的机械损伤和破坏。轴承的高速旋转,会产生很强的离心力,这个力对轴承的部件会造成破坏。每一种轴承都应该有这个抗击最大离心力的指标。

网友C(2021-01-13):
高速轴承其实应用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