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数组求助

楼主(2020-10-25):
DHSZ的第四个参数“?ARRAY [0..2] OF BOOL_d?”该怎么填
编译后出现错误提示是 无法解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DHSZ的第四个参数“?ARRAY [0..2] OF BOOL_d?”该怎么填
编译后出现错误提示是 无法解析
arr[0]或者arr[1]或者ar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