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6):
位状态切换开关,操作模式复归型。读写地址设置都没问题,有的能点,有的就不能。PLC程序也没问题。但这个开关离线模拟时都不能点。打电话问客服,说是重写程序?老铁们遇到过吗?

网友A:
换个地址试一下

网友B:
是不是用了PLC的输入点地址啊。

网友C:
是不是与之对应的PLC型号设置的不对?

网友D:
不要说你没编译就测试

网友E:
估计你是从那个版本复制粘贴过来的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