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佩服这种一边学习一边总结的人:伺服学习经验转载!

楼主(2020-10-26):
去年曾去一家公司面试电气工程师的岗位,面试官问我熟不熟悉步进、伺服,结果因为工作以来只是维护过(或者只是见过),毫不犹豫回答“不熟悉”,结果被面试官鄙视了,尽管后来也通过面试了,自己也没好意思去。所有今年一定要把步进、伺服搞明白,不求精进,但求明白,并会运用于简单项目。下面是我这段时间学习伺服的总结说明,记录下来一是为了对已学知识做一个回顾,二是希望能给初次接触伺服的学习者一点点帮助,也算不枉此次敲击键盘的辛苦。

在我不了解伺服系统时,一直认为“伺服”在工控中是高端、上档次的存在,学习起来肯定很费力,而我暂时又用不到伺服,所以一直也没在这方面花心思。在今年刚开始学习的过程中也的确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从何学起。后来慢慢摸索,总算有了一些头绪,现在终于知道伺服是干什么的及大体上怎么控制它了。

首先,一般接触工控的人肯定知道伺服电机比普通电机拖动的优势在哪里,很简单就是精度高,想让它转多少就转多少。通过丝杆连接滑块,滑块的运动最少可精确到毫米级。言归正传,下面开始对伺服知识点进行整理。

一、伺服系统的构成
二、工作原理
三、工作过程
四、伺服系统硬件构成
五、PLC对伺服电机进行控制
六、总结

定位中的三大指令:原点回归、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指令基本就整理完成,其实还有一些重要的指令:中断定位、表格设定方式定位、绝对位置检出和可变速运行指令等并未说明。这次本就是打算将最基本常用的进行整理,所以后面的一些指令就不在这里说明了。后期有机会我将把松下a4驱动器进行的试验和一些小项目进行整理,还是开篇的那句话,一为复习巩固,二是如果能帮到初学者一点点,我也就不甚欣慰。
文中的一些观点是我理解后归纳出来的,可能并不正确或有表述不到位的地方,如果被您在阅读时发现或有好的学习建议,还望多多赐教,谢谢了!

内容过多,无法直接全部上传,要看全部内容还是下载一下吧!

网友A:
不错,能在实践中学习和使用一个专业的项目,然后总结,再使用。这个过程就是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过程。专业高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

其实,说伺服比传动就是准确,伺服可以定位控制,那么传动就不能做这些了吗?现在的传动也是可以做定位,也是可以准确到mm精度等级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有伺服和传动的区别呢?最近在西门子的技术论坛里,传动版区就有过类似的热议。现在看,它们的区别主要还在于两者控制过程的响应速度。伺服比传动要快。起码快一个数量级的时基。

随着计算机智能芯片的发展,伺服系统的高速响应特征会更加提升。

网友B:
维修电工路过。

伺服也就那样吧,普通伺服一般就位置,速度,扭矩模式,还有混合模式。

电子齿轮麻烦一点而已。

网友C:
额,那个第三节里面有个举例3000r/min,2500p/r的电机,计算频率的公式变成除以60了吗?计算结果频率为125kHZ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芯片在中国还是老大难问题!

网友E:
现在伺服电机和驱动便宜,大家都舍得用了,实际上,只要多用,多实践,经验也就跟着来了

网友F:
工控本就是一个非常需要学习总结的行业,养成好习惯路才好走!

网友G:
怎么下载的都是乱码呀?无法正常显示

网友C:
回复 网友G:
有的时候PDF文档打开是会变成乱码,用浏览器打开就好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关于集成电路的芯片,目前国内的水平不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国家的芯片制作水平会提升至国际先进,目前这样的布局已经在进行中了。我们国家在自动化与驱动行业,还有诸多短板,特别是计算机的软件,操作系统,都是用国外的,自己在这方面还没有起色。特别是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在工业领域没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