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6):
西门子s1200plc与g120变频器以组态完成但是在线访问没有参数和调试列表

楼主:
模块参数没有激活什么意思

网友A:
分配名称了吗

网友B(2021-01-01):
添加新设备有两种方法。
从左面的项目树中:它包含了TIA直接支持的设备。
从右面的硬件列表中:它包含了直接支持和间接支持的设备;对于那些间接支持的设备,主要是通讯报文的组态,而该设备的具体设置还要用其他软件详细设置。如S系列控制单元,还得使用Starter软件。
对于S1200PLC从左侧还是从右侧都是一样的。而G120则不一样。
因为G120是TIA V15.1中是可以直接支持调试的驱动,所以要从左面项目树中添加。而不是从右侧的硬件目录中添加。两者结果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