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笔记本连不上

楼主(2020-10-26):
笔记本连接不上CPU,5U的,搜的时候可以看到5U主机,就是连不上,有人知道原因吗,中间有用集线器的

网友A:
IP地址,还有就是GXW3里面选中IP地址后要按回车确定。

网友B:
先用直连连上,改IP,然后用对应IP连接,用IP连接记得要在同一网段

网友C:
通过集线器就用通过集线器那个功能,显示你在线plc在点选链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