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7):
FX2N是D8120设置通讯格式,发送标志是M8122,FX3U的通讯格式是D8400,那么FX3U的发送标志到底是什么啊?求大神指教

网友A:
D8400是RS2指令用的,RS指令也是D8120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8751

网友B:
如果用的485BD通訊板,就還是用D8120和M8122.8123一樣的。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回复,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