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编程问题

楼主(2020-10-27):
请教各基础的机器人问题
比如在一个相对狭窄的空间里,我用MoveL指令或者MoveJ指令让机器人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在这个过程中机器人的各个轴会碰到周围的物体吗?怎杨避免碰撞呢?

网友A:
首先要理解这两个指令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先看下手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veL指令就是让TCP点从一个点的位置沿直线移动到另一个点,我的意思是在这个过程中工业机器人的各个轴肯定会各自动作,怎么避免轴碰到物体??
是不是在编程过程中根据现场慢慢调试出来路径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既然是直线移动,那肯定是有路径的嘛。就像开车一样,什么时候直走,什么时候后退,什么时候拐弯,自己大脑里要有数,避免“撞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答//
在机器人姿态一样的情况下,从一点到另一个点的MoveL运动,机器人的运动轨迹是一样的。。。
在第一次编程的情况下,我选用MoveL指令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此时我并不知道机器人的轨迹会不会碰撞到物体),还需要现场调试检查,是不是这杨样???或者离线编程模拟仿真检查有没有碰撞???

网友B:
MOVEJ速度是最快的,最快的情况下用MOVEJ会有干涉,一般的话,我会在这个干涉的地方在做一个点,用两端MOVEJ来走,这样子也可以避免碰撞,而且速度也没有减多少。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指导

网友C:
加一个过渡点啊

网友D(2023-04-07):
回复 楼主:
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不是直接过去的,指令是走直线,你可以在这两点之间给它设定几个过度点,各轴按过度点走就不会碰到任何物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