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可以在一秒内完成10次启停吗 ?

楼主(2020-10-27):
具体工况是一个转盘上面有10个工位,每个工位的停止时间是0.075秒,那么一个工位转动时间应该就是0.025秒,就是0.025秒内走36°。理论上不考虑负载的话,用伺服可以达到吗?

网友A:
加减速时间估计都不够。。

网友B:
你这是理论上的值,现实中肯定有误差的!

网友C:
觉得理论上是可以的,假设伺服一圈10000个脉冲,一个工位1000个脉冲。如果PLC输出频率是100K,1000个脉冲0.010秒就搞定了,算上加减速时间0.025也够了.

网友D:
还需带上软件程序的运行频率

网友E:
与你负载的惯性、转速都有关的;估计很难实现;
还是直接装机试吧;

网友F:
这实际就是一个伪命题。试想1s之内10等分,每一份100ms,人都反应不过来,所以,完全可以理解转盘是以每秒1转的速度匀速转动,上面的10个工位是在运动中完成工位动作的。哪来的启停过程一说?理论上200ms被定义为瞬态。它是指人能够有反应的时间点。

网友G:
部分的电机可以,但是实际应用意义在哪里?转盘机械精度要达标有点难度

网友H:
需要考虑的因数很多,机械强度,响应周期,如果是用PLC还有扫描周期,你这个只能说装机测试,先从慢的来,慢慢提速,就像楼上说的,能达到这个速度的伺服电机是有的。

网友I:
轻松胜任。
常见的实例:
绣花机1200针/分钟;
下针到布时绣框是停止的,
即绣框电机20次/秒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