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转载讨论一下:PLC被破怎么办?(20201028)

楼主(2020-10-27):
由于目前市场竞争激烈,设备利润不高,为了拿到最后那10%的尾款,我们就在PLC里面写了一个催款程序,然后给PLC和触摸屏都加上密码,并且禁止上传,但还是有那种牛批的人给破解了,最后闹的不欢而散!
请问前辈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加密等级,防止PLC密码被破解吗 (使用欧姆龙CP1、CP2系列的PLC 威纶通触摸屏 ) 听别人说信捷的安全性好些,不容易破解 是真的吗 ?
(随手一张图,镇楼)

网友A:
信捷PLC有个顺序功能块,这个是不支持上传功能的,还有威纶触摸屏宏指令如果加了密码也是上传不了的,意思就是哪怕不加密也没用。
另外觉得靠这样的方法去要尾款也不是个事呀,还是按合同条款比较好。

网友B:
http://www.ymmfa.com/thread-gkfid-37.html
这里面去潜水一段时间就知道哪些是破不了的了
博图肯定都破不了。

网友C:
改数据通讯接头线序,你的数据线自己做,来谁来改不了,记得网上好像看到过有这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打不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改数据通讯接头线序,你的数据线自己做,来谁来改不了,记得网上好像看到过有这么做的。
当年FX2N就被这样搞过,但是这样也太明显了,人家也想得到的。

网友D:
三菱用FB编程且不要下载源代码;这样上传就是空文件;
测试后感觉还行......
因为工程被破解,187K的工程款就这样被黑了,所以现在做的工程都是如此,而且编程电脑不离人或者随时锁屏,

网友B:
回复 楼主:
注册一个账号,摸几天鱼就OK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维伦这个办法已经没用,能解决的人很多。
矛与盾的关系,用小众控制器,减少被解决的几率。

网友F:
我现在也是一天天的为收款而头痛得不得了,也想过写加密,但是,如果用户不想付款,他有的是办法对付你,这样反而把关系搞坏了,不这样做吧,又老是收不到钱。
加密,你怎么加,别人就怎么破,或者干脆不要你的系统了,这样尾款就更不好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