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30KW带载报警过压OU

楼主(2020-10-27):
手上有一台台达VFD-B30KW的变频器。端子不带接刹车电阻,现场客户也没接刹车。空载一切正常,带载就报过电压。空载时监视电压和母线电压一样。电源驱动板电容测量也都是好的。求求大神

网友A:
有些电机接地了 变频器也报输出过电压

网友B:
不清楚你的负载工况,建议安装个刹车看看,有时候系统设计考虑不周全也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你的负载工况,建议安装个刹车看看,有时候系统设计考虑不周全也不奇怪
你所说的接制动单元,应该是停车的时候惯性的原因导致报警过压。而我这台机客户描述 空载正常,带载一启动就报警

网友C:
加个外置制动吧 现场原来碰见过,不过不是同一个品牌,原来人家没装,用了三五年后老是报过压,现场加了制动装置和功率电阻后一直运行良好。

网友D:
你看看说明书,变频器能否可以把电压设置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