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7):
这一点搞不懂,请大师解答一下!

网友A:
plc是不是有专门这个接口的

网友B:
用什么访问

网友C:
我认为只是访问不保存,可以不用数据库。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一块我也有点迷茫,可以多说点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由于成套组态软件已内嵌数据库,看帖子标题问是否用数据库,可能是自己开发组态类程序读取plc数据,如果只是读取实时数据,或者短时间数据,可以建立缓存区,类似电脑内存数据,如果是要长期保存大量数据,以便日后查看历史数据,需要数据库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