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7):
如题,看现在很多设备控制PLC都不是用触摸屏,直接用电脑开个界面控制,比如很多点胶机,丝印机等,想问一下这个界面是用什么软件制作的,有相关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看现在很多设备控制PLC都不是用触摸屏,直接用电脑开个界面控制,比如很多点胶机,丝印机等,想问一下这个界面是用什么软件制作的,有相关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

1、组态软件
2、高级语言的图形编程

相关资料涉及面太广,请自行搜索。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喔  不过我也有用组态王搞

网友C:
vb vc都可以,用vb、vc需要自己做许多工作,如画面程序,通讯程序。组态软件能省事一些。

网友D:
组态软件,VB或者C#,不建议C++,内存问题不好处理。

网友E:
看着组态王还是比较简单
就是软件版权要掏钱买哦!

网友F:
可以购买现成的组态软件,控制简单直接下载试用版,自制软件没有基础没有经验不现实。

网友G:
给你推荐一个PCHMI免费的,C#直接拖控件到界面跟触摸屏方法类似。我用过这个做过一个上位机软件,简单的程序基本够用。

网友H:
C#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I:
组态最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