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7):
各位大神,有无 双座阀 wincc RT professional 模板(带画面窗口)?和博途wincc 画面窗口脚本

网友A:
说实在的,顶了我也没看懂.

网友B:
哪种是双座阀?没看明白,可能是叫法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如同前者这个图里的,叫双座阀(double seat valve)。控制两条管线,防混作用。目前在西门子上找到的阀门模板带弹出窗口的就是后者这张图,所以想看看有没有大神用过双座阀的模板(带弹出窗口的)。由于刚接触到博途,前面用的step7,wincc 7.4,现在用的是博途,wincc RT professional,所以想看有没有类似调控模板的脚本,即调控多个同类型阀门使用一个弹出窗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没写太清楚。我找的就是如同前者这个图里的,叫双座阀(double seat valve)。控制两条管线,防混作用。目前在西门子上找到的阀门模板带弹出窗口的就是后者这张图,所以想看看有没有大神用过双座阀的模板(带弹出窗口的)。由于刚接触到博途,前面用的step7,wincc 7.4,现在用的是博途,wincc RT professional,所以想看有没有类似调控模板的脚本,即调控多个同类型阀门使用一个弹出窗口。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种模板,我们也是很少用,一般就是自己画.
大多数模板达不到要求,而且比较难看,所以不得已,自己画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