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7):
三菱JE的伺服的分辨率是131072,直接连接负载转动,能走0.001度吗?
360/131072=0.00275,这样算对吗???

网友A:
理论上是这样算的,所以走不了0.001度,加一级减速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驱动不行,考虑一下谐波传动减速机来传动吧,那个减速机减速比可以做的比较大,结构还简单,缺点就是价格不便宜,主要是国内厂家不多

网友C:
通常是要设置电子齿轮比的,设置完后,实际不需要这么铎脉冲转一圈。
如果用默认的1:1齿轮比,打到额定转速,需要很快的脉冲频率。

网友D:
电机转不行, 加尽量大变比的减速机试试。

网友E:
电机1:1直驱旋转台?这么讲,负载惯量比和刚性没调好的话,误差可能都不止这个度数。要么加合适的减速机,要么还是上DD马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