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7):
调试一个消防泵房设备遇到一台22kw消防泵电流大到100A,压力也不上。是星三角启动。查过电路和电压没问题,转向正确。把出口阀门全关电流正常压力能达到1mpa。请教下阀门关了电流正常说明泵和电机是正常的,什么原因引起电流过高的?还有就是消防设备可以把消防泵进水口阀门关小点吗?

网友A:
管道是否存在水锤效应?

网友B:
这种情况在消防水泵调试中会经常出现 一般都是水泵扬程过大  都是设计问题 很难解决  减小进口流量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过装有止回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泵扬程大了吗?泵扬程大为什么会电流大想不明白

网友C:
这个你要结合水泵的曲线图看,一般情况下管路出口压力和扬程正比,和流量在某个曲线段近似反比。近似流量情况下,扬程越大做功越多,你说电流能不大吗?

网友D:
离心泵的电流是跟流量成正比关系的,流量大就电流大,所以你把出水口关住电流就正常了。

网友E:
管路太长,应该是设计原因。我感觉电机没有问题。电流高说明扬程达不到

网友F:
楼主确认一下泵的铭牌
看看流量扬程和实际的管道管径和扬程是否正常匹配?

网友G:
消防泵也许不考虑工作寿命,正常运行水泵如果关小了进口阀都会导致泵腔产生空化效应,电机振动剧烈,一般泵都是进口大于出口。所以正常都是关闭出口出口(启动时)或者关小出口(正常运行)

网友H:
先关出口阀在启泵,先关出口阀在停泵

网友I:
管道设计弯曲的地方多吧,或者小弯多。入弯和出弯水流不畅,导致压力不升,弯前返流导致水泵过载,电流大。

网友J:
从现象看是流量大了导致电流大,跟管道设计与泵选型有关,但是22KW电机能上到100A电流有点离谱了,过电流保护不就立马动作?可以启动打闷泵,再逐渐打开出口阀门看看电流变化值。

网友K:
管道与电机功率\扬程不匹配,这个问题我遇到过,那时做的恒压供水,变频器不能运行到50HZ.

网友L:
回复 网友D:
扬程流量匹配不当会不会出现电流超过1倍的现象?曾经把离心水泵出口打开运行,也不至于超1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L:
扬程流量匹配不当会不会出现电流超过1倍的现象?曾经把离心水泵出口打开运行,也不至于超1倍。

至于能超过多少电流就不清楚了,反正公式就是跟流量成正比,具体应该还是看流量大小,如果水池比较高本身就有压力这样流量应该会大很多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泵扬程大了吗?泵扬程大为什么会电流大想不明白
说白了现场管道杨程小了导致流量增大了,致电机做功增大了,电流就大了,细说那就涉及到很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噢明白了,原来没遇到过。消防泵进口出口阀门都是开到最大,第一次遇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还是知道的,谢谢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机和泵都正常这个知道的,主要不明白为什么电流就这多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回复,扬程泵没标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泵铭牌没找到扬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消防泵的进出口阀门都不是不动的那样才能在第一时间启泵灭火,不能像一般水泵先启泵再开阀吧?主要是永久关小阀门电流和压力都可以达到要求,就怕真正使用时流量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一般泵是这样操作,消防不会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I:
也许吧,主要临时去给调试泵不知管线怎么走的。其它管线泵进出口阀都全开但电流都正常,就这台估计就是你说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啊,星三角刚转换完就马上停泵电机盒都有烟漂出来了。估计晚一会电机就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一台深井泵恒压供水遇到过管线过长电流大的问题,最后把变频器最高频率改成40hz解决的。怎么加大加速时间也不管用,到50hz就超过泵的额定电流40到50安。不过40hz也能达到设计的压力,电流在额定电流内。使用2年了没一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电流是有点超的多

网友N:
回复 楼主:
深井泵会在接近50HZ时超过额定电流 ,但是过十几秒 ,电流会降下来,调频率也没必要

网友N:
消防泵出口阀门全开,电流过大是常规现象,经常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N:
那台泵会一直过流,试过多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关小阀门符合消防泵的要求吗?没弄过消防设备,关小阀门不是流量就变小了

网友O:
我都看懂杨程大,相当于电机负载变大了,电流就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