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8):
请教大神们,三菱FX3U怎么通过RS485串口通讯读取4台温控器的数据????

网友A:
先搞清楚你温控仪用的协议;
如果是MODBUS,你需要加FX3U-485ADP-MB;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RS 指令  轮询可以吗

网友A:
温控器用的协议先搞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DBUS RTU

网友A:
哈哈;那还是花钱加FX3U-485ADP-MB吧;

网友B:
又学到一样东西,一直不知道485ADP派什么用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又学到一样东西,一直不知道485ADP派什么用场了。
FX3U-485ADP也是不支持MODBUS的,只是外形与FX3U-485ADP-MB一模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RS 指令  轮询可以吗
肯定的回答,用RS指令是可以的
如果扩展的是485BD,那么只能用RS指令
如果扩展的是485ADP-MB,那么可以用ADPRW指令,也可以用RS2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扩展的是485BD,该怎么实现轮询?有类似的程序参考下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扩展的是485BD,该怎么实现轮询?有类似的程序参考下不。

有没有触摸屏的,是什么型号,也可以用触摸屏直接与温控器通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扩展的是485BD,该怎么实现轮询?有类似的程序参考下不。
读完1#温控器再去读2#温控器,以此类推
你可以买本李金成老师的《PLC模拟量与通信控制应用实践》这本书,里面通信部分对RS指令的讲解和应用很好!

网友E:
485DB我做过一个表还挺正常 两个表就有时死机一样,有时就像没有响应一样,可能是我程序问题!后来换了个485ADP 就很快了 4个温表表欧姆龙的802

网友F:
800系列温控,我都是直接触摸屏读取

网友G(2021-02-27):
485BD要走RS无协议通讯,编程有点难度,@11楼关大师出过类似例程,照着自己改改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