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5调用信息窗口问题求解答

楼主(2020-10-28):
1,如图,我有一个模板窗口画面,点击这个画面里的启动按钮,弹出二次确认信息框,当点击“是”时,需要把变量“.WINCC启动按钮”置1,之后自动关闭二次确认信息框,同时要把“.WINCC启动按钮”置0,这个C脚本应该怎么写呢。
2,另外,我二次确认窗口里的对话信息“你确定要启动XX设备么”这句话中的“XX”替换为静态文本“ddzyqs8001”中的文本应该怎么做呢?“ddzyqs8001”里的内容是在其他画面通过SetPropChar函数写进去的。

网友A:
1.首先你确认能置0?还是你在plc里面置0,还是你根据回馈置0?
2.构造messagebox的第二个字符串参数.定义string(vb要比c好用char*?) msg; msg="你确定要启动"+ddzyqs8001.text(wincc的c太老了,用get?)+...;然后,MessageBox(null,msg,...;

网友B:
西门子WINCC视频,你可以去看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1933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第一个问题我通过调用WINCCC的定时器实现了我想要的功能。第二个问题我后面有时间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第一个问题我通过调用WINCCC的定时器实现了我想要的功能。第二个问题我后面有时间试下。
我们一般做法是wincc只给1, plc复位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