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8):
       想要上位机组态王通过以太网连接多台三菱FX系列PLC,由于三菱FX系列PLC不带网口,这对于组网来说特别不方便,所以中间只要加我们一款三菱以太网转换器ETH-FX就可以实现与上位机通过以太网通讯,如:wincc、组态王、力控,或者编程软件通过以太网方式连接PLC,上下载程序,在线监控,或者通过以太网连接触摸屏等。
下面是组态王实际连接4台三菱FX系列的PLC的步骤,请参考,中间加的转换器为我司研发的三菱ETH-FX以太网转换器,它是通过三菱MD8口转成网口和上位机通讯的,具有三菱以太网模块的功能。

提示:组态王通过一样的端口号链接多台设备时会出现设备地址重复错误,也不台清楚是为啥,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当时写程序时的bug吧。

但是这种bug应该早有用户发现啊,咱也不知道,一直有很大疑问。
1.组态王使用三菱FX3u_16M_Ethernet驱动连接三菱FX系列PLC,然后连接4个PLC,其IP地址设置为下方IP地址,重要的是端口号,这里的每一个模块端口号可以在5000-6000任意设定,下面以图片中端口号为例:

2.组态王建立如下变量点;

3.建立测试画面,并运行如下

实现功能

● 可通过以太网编程、上下载程序、上位监控(WinCC、组态王、力控、KepWareOPC)。

● 同时支持连接4台上位机(包括触摸屏)。

网友A:
端口号是PC分配给PLC的,每个PLC应该都需要一个端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