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功率补偿器都在0.95以上,实际计算平均0.82

楼主(2020-10-28):
请教下,我们是新公司,目前用电量不大,变压器800KVA,平均每小时有功45左右,无功平均在27左右,详细每小时情况见附图,补偿器频繁观察都在0.95以上,可实际算下来功率因数只有0.82左右,请赐教。

网友A:
对于800kvA,的容量。你实际有功太小了。。会导致补偿装置采样误差变大。。所在才不准。

网友B:
负荷太小了,变压器的无功损耗占比太大了,可以定点补偿一个小电容。

网友C:
你的补偿在哪里?
还有你的补偿控制器是不是准确?

网友D:
有钱人啊,这么点负载竟然用这么大的变压器,根据你的描述怀疑你的补偿柜取样点有问题

网友E:
你这个负载这么小,应该选用哪种15挡控制器(补偿电容分组容量比——1:2:4:8 ,控制器可以精确补偿1~15档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觉得,怕哪里疏忽了,集思广益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夜间空载的,已经手动投30Kvar,但IV无功象限在走,有点过投了,准备换20Kvar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公司厂房还没建,这是保税区租的厂房,配套设施已经提前配好了,关于信号采集我确认过了,A项电流信号,BC项电压信号,我怀疑是有功太少的缘故。

网友F:
不要看瞬时值,记录24小时的有功电度和无功电度,就可以计算一日的平均功率因数,这样更加准确。供电局就是按一个月累计的有功电度和无功电度,来计算当月平均功率因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天下来也是一样的,白天整天0.8左右,就是没搞懂补偿器都是0.95以上,实际就只有0.8几,估计有功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