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8):
工作中使用变频器需要查看运转实时数据,把通讯写在PLC里面,还是直接使用触摸屏。

感觉写在PLC里面好麻烦,不如直接使用触摸屏读取,不知道这样会影响触摸屏反应速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中使用变频器需要查看运转实时数据,把通讯写在PLC里面,还是直接使用触摸屏。

感觉写在PLC里面好麻烦,不如直接使用触摸屏读取,不知道这样会影响触摸屏反应速度吗。
看通信协议,你的变频器通信协议需要告知
一般多为Modbus RTU协议,这个触摸屏可以直接和变频器进行通信的。

网友B:
plc和触摸屏都可以,影响速度肯定会有的,但是不大

网友C:
如果手动调节速度,无需plc控制,就可以直接连到屏。可以变频器用屏的com1,plc用屏的com2。这样做基本没有通讯程序。

网友D:
用同一个厂家的,连接、控制起来方便。

网友E:
变频器和屏直接通讯,一般八个变频器根本不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F:
实际在用,富士的屏带3台三菱变频,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