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8):
我有个三相的固态(可接零线那种),接了6个加热器(每相接2个),头次运行时漏电跳闸,经检查是有组加热器绝缘电阻低导致,后面拆了这个加热器继续运行,再后来发现温度一直上升,排查到是曾经坏过加热器的这组触头常通造成的,所以就有了标题的疑问。以前用单相固态多,也有过加热管漏电情况,但不会说损坏到加热器。就不知这次是巧合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如果漏电严重,本身负载电流加上漏电电流超过其额定电流,就会烧坏,个人观点。

网友B:
这个我碰到过,加热管烧坏漏电超过固态额定电流,坏过好几个固态。

网友C:
堵在漏电,坏驱动模块的可能性很大。尤其是对地漏电,没有快速熔断器保护,模块过电流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D:
固态继电器坏的频繁,目前还没找到思路,看楼主的帖子,我是不是也要去找找这方面的原因了

网友E:
装一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就能及时发现问题

网友F:
会坏,尤其你用的三相固态

网友G:
加热管漏电造成固态损坏实际应用中不算多见,一个极端的状况是加热管线路对地短路,并在没有快速熔断器保护这就难说了,通常大功率的固态或调功器的保护还是比较完善的,小功率的故障有各个表现,有炸鸡的,有短路的,归根到底就是看是否有快速熔断器保护

楼主:
又引申到另一个问题,是不是加热管固态应该是用快速熔断器?不应该用断路器?

网友G:
回复 楼主:
控制加热器工作的如果是调功器,内置有快速熔断器,普通单体的固态一般要另外配快速熔断器

楼主:
我看熔断器都有好多种规格,除了额定电流要匹配外,还有什么参数是比较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