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18无法连接

楼主(2020-10-28):
公司更新设备留下设备,想看一下程序却没法联机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都plc断电上电,刷新列表,登录,还不行就重启电脑,或者干脆换别的电脑,不知道固件版本问题还是怎么的。不过能扫描出来plc应该问题不大,如果都扫描不出来才尴尬

网友B(2021-02-02):
回复 网友A:
我的都扫描不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时候又好用的,哎···
想到要调试施耐德PLC,愁死了,连都连不上,更别提调试了。

网友C:
我也是最近开始用218,光联个机就折腾了好几天表情,不是哪个版本的固件都好用的,要刷对的固件,4.0.1.32可以用。现在联机是可以了,可是创建启动应用程序总有问题,老是出来“没有有效的启动应用程序”,不知道大伙有没遇见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