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8):
2.2Kw的6极电机,空载电流1个3A一个3.2A一个3.5A,带负载时为3.4,3,6,3.8正常吗?

网友A:
空载电流看着不太对劲!
你的负载很小?

网友B:
如果你测量数据准确的话,空载电流不会这么大,有点奇怪的是带负载后电流竟然和空载相差不大?

网友C:
负载空载电流不正常,怎么这么高?

网友D:
你的空载是不是有变速箱

网友E:
你用表同时卡住电机的三条进线,看看电流是多少?正常的情况下几十至一两百毫安而已。

网友F:
你三相电压平衡吗?

网友G:
搞不好楼主是电机驱动皮带线,皮带线没有东西就认为是空载,皮带线有东西就是带负载,这样的话电流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