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8):
控制结构是这样的,PLC 控制伺服电机,PLC给伺服控制器位置和速度,伺服把相关的信号(正向,方向,速度,位置)反馈给PLC.都是西门子的。
故障是这样的,PLC 给伺服信号,有时候会出现,PLC 给伺服一个位置,速度,伺服动作一下,给第二个位置,速度,PLC给定的信号也有了,但是有时候就不动作,当然反馈也没有了
解决措施:
1,我把伺服的给定速度降低10%,就没问题,,
2,把设备的节拍降低30%也没问题,
3,大多数发生在停班8H 后,好像有没有什么规律?
问题:
1,这样是不是伺服控制器,还是CU ,或伺服电机哪个性能不好了?
2,我感觉就是控制的性能动作快了,就有问题了,控制器在电柜内都有空调的。

网友A:
是不是指令运算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指令的问题,降速就好了,

网友B:
检查各种线接头。

网友C:
程序时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程序用了好多年了,这BUG 也太奇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有的线都检查,没发现问题,问题是降速就好了,

网友D:
机械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E:
如果是新机器 在调试就是程序问题,执行顺续问题.旧设备就难说了.正常用了很多久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新机器 在调试就是程序问题,执行顺续问题.旧设备就难说了.正常用了很多久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

用了6年的设备了

网友F:
这种问题9.9成是时序问题,程序本身不变的情况下,驱动尽量放到程序最后吧。

楼主:
帖子不能沉下去,问题还没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