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8):
功率因数0.96,每月还是有两三千的力调电费。变压器容量1000kva,每月基本十来天时间空载,生产时电流在1000A左右。是高压计量三相三相智能电度表,查看生产时候功率因数为0.96。为什么每月都有力调电费?为什么电度表a 相功率因数0.7,c相0.96,总功率因数为0.96

网友A:
A相功率因数0.729 ???
这个你需要查看是表问题还是实际负载问题,表问题可以向电力局索赔(现在表计都是电力局提供),如果是负载就查明原因做针对补偿

网友B:
估计是单相取电导致的功率因素不平衡,先自查,后反馈给供电,不过供电一般都是强势的,也只有不停的接触,尽量收集证据反馈了。

网友B:
多监控看看,有时候全投入以后功率因素还是低于0.99的话,就是补偿电容器不行了,不要心疼钱,该换就得换,这玩意不是一次投资终身受益的。

网友C:
直接咨询电力管理部门,收费的依据和标准。弄清楚收费的理由,再处理功率因数的问题。

网友D:
根据楼主描述和电费单,可以推测该月平均功率因数约0.715,根据规定需增加缴纳电费比例9.5%约3046元,每月近半时间空载,此时有功电量极少,但变压器即使空载也消耗一些无功电量,开设备时即使功率因数很高,无奈空载的时间太长,这样月底计算平均功率因数时就比较低。电费单显示你的变压器是900KVA,另外你的功率因数设置太高了导致返送电网无功108度,但在月底结算时也要算成是从电网吸取的无功(倒送无功供电局也是不欢迎的)。变压器推测为10kv/0.4kv,1200的倍率推测高压侧电流互感器为60/5A。  我的看法:负荷加起来应该就没问题了

电费单有两处不明白:1是平段电量为什么减2604度?2是几个附加基金为什么只取用平段电量计算,而不采用峰平谷总电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楼主描述和电费单,可以推测该月平均功率因数约0.715,根据规定需增加缴纳电费比例9.5%约3046元,每月近半时间空载,此时有功电量极少,但变压器即使空载也消耗一些无功电量,开设备时即使功率因数很高,无奈空载的时间太长,这样月底计算平均功率因数时就比较低。电费单显示你的变压器是900KVA,另外你的功率因数设置太高了导致返送电网无功108度,但在月底结算时也要算成是从电网吸取的无功(倒送无功供电局也是不欢迎的)。变压器推测为10kv/0.4kv,1200的倍率推测高压侧电流互感器为60/5A。  我的看法:负荷加起来应该就没问题了

电费单有两处不明白:1是平段电量为什么减2604度?2是几个附加基金为什么只取用平段电量计算,而不采用峰平谷总电量计算?
太专业了,谢谢,意思是负荷用起来,空载时间尽可能的少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D:
最终计算结果与电费单完全相同。

网友E:
我10月份也遇到类似问题,要收集数据,正常生产功率因数达标也没用,变压器空载也消耗较大的无功,我们800的变压器双休日能消耗1300多无功,我现在空载投30Kvar电容,空载功率因数有原来0.18提升至0.6左右,但IV象限无功在走,说明过投了,计划在更换一组20Kvar电容,我想说的是用数据说话,就能看透一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