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9):
三菱PLC使用步进好还是梯形图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PLC使用步进好还是梯形图好?

使用你熟悉的编程方式,不用在意使用何种方式来解决任务。

网友B:
都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你觉得哪个熟练哪个方便就选用哪个!

网友C:
也不是熟悉熟练的,要看逻辑.
是步进的用步进,不是步进的,用不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偷懒的心态,看那种更简捷!

网友D:
DECO 灵活方便 基本能解决所有顺控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DECO 灵活方便 基本能解决所有顺控控制.

只能解决顺序控制,等同于比较,无法实现灵活的条件判断跳转,另外,对于双线圈的支持远远不如步进程序。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习惯性思维 我总是把手动写完 然后DECO写顺续 然后去触发相应的手动功能 .反正手动都要写.用了一些M去解决双线圈问题.习惯了.程序量好像一下就少了好多.看好多同样的功能 ,有人是7000多步,用DECO才4000多 .功能一样.表情各人习惯吧.刚开始也是用SET RST  STL步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习惯性思维 我总是把手动写完 然后DECO写顺续 然后去触发相应的手动功能 .反正手动都要写.用了一些M去解决双线圈问题.习惯了.程序量好像一下就少了好多.看好多同样的功能 ,有人是7000多步,用DECO才4000多 .功能一样.表情各人习惯吧.刚开始也是用SET RST  STL步进.

然后你会发现后续添加新功能会变的非常困难,工作量会非常大。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大佬有没有更好的建意 可以简洁又好修改的方法表情平时你们怎样用.能不能指点一二.讲讲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E:
用DECO感觉没有MOVE灵活,用MOVE简单直接,想跳那就跳哪!缺点是步数比较多

网友F:
SFC他不香吗

网友G:
步进指令也是梯形图呀,步进梯形图指令。
你是说步进方式编程还是用普通梯形图方式编程?步梯的使用是有条件的,工艺顺序多且有时候需要跳转,或者暂停后继续之前的顺序执行下去等等。本质都是看工艺来下菜(编程思路,或者编程算法,或者编程模式和编程架构)。

网友H:
没用过deco,一般用mov,将常数标签化,直观一点

网友I:
具体要看写什么类型的程序,两个都有自己的优点

网友J:
小型PLC的步进指令还是算了吧,
功能不够强大,简单的分叉,合并还行,但是不能反向运行,看着也乱,
小型机还是用赋值的方便自由些

网友K:
感觉三菱的步进挺不错。

网友L:
如果主体程序适合步进就用步进,转化为梯形图再添加辅助程序

网友M:
萝卜咸菜的问题
你走路先迈左脚还是右脚
见过瑞士人的程序,400多条,除了tim end就剩ld mov还没注释,想看懂先了解整个工艺

网友N:
回复 网友A:
大佬,解码指令都是间隔起来用,例如 k10 k20 k30,后期加减动作更改也是可以的,您看看还有什么弊端不。。

网友O:
引用 网友D:
习惯性思维 我总是把手动写完 然后DECO写顺续 然后去触发相应的手动功能 .反正手动都要写.用了一些M去解决双线圈问题.习惯了.程序量好像一下就少了好多.看好多同样的功能 ,有人是7000多步,用DECO才4000多 .功能一样.表情各人习惯吧.刚开始也是用SET RST  STL步进.

我也是习惯用DECO,玩西门子的没DECO指令也自己用SCL的写了一个块来用挺方便的

网友P(2020-12-10):
个人见解:用什么无所谓,只要能编出来就可以。做比较复杂的程序最好分成几个小段,每个小段只执行一样任务,需要的话就调用。后期改起来也比较方便。

网友Q:
回复 网友D:
是deco d0 ,然后往d0 mov吗?
那不是得很多deco?

网友R:
“需要记住的是,要把技术人员或维护人员当做客户一样对待。帮助别人找到并理解代码,是程序员的首要职责”
从这一点来看,梯形图还是有优势些,方便监控,也好修改。

网友S:
目前接触过的三菱PLC绝大多数都是梯形图

网友T(2022-01-24):
我喜欢寄存器赋值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