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通讯高手

楼主(2020-10-29):
一生产线上ACS550变频器,炸机,修复后客户反应远程控制时通讯不上,触摸屏那边启动时,外挂的DP通讯模块2个绿灯直接熄灭,切回本地控制能正常运行!我的思路是本地控制可以,起码变频器基本功能正常,问题可能在主板上,随后换了一块主板,参数从旁边机器拷贝过来下载,还检查了通讯站号等参数,然后正常运行了半天,后面客户又说同样的现象又出现了!那么,问题到底在哪呢,求指点迷津!一开始怀疑过DP模块,拆了旁边正常的过来现象一样!

网友A:
看看通讯口是不是又烧了

网友B:
实在有问题建议把通讯口的供电在隔离一次加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断断续续折腾了一个月,确定是维修机干扰比正常机器大,表现就是变频器下方的西门子PLC实时监控断断续续,到处加了磁环,有明显改善,但还是通讯会断,叫客户动力线和二次线分离一下,电工表示不想动,我也不想动,计划用家里的旧板子修修,整一台机器出来给他拿过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