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故障问题

楼主(2020-10-29):
你好请问一下,我的禾川伺服控制器只有L1.L2.B1.B2接线口,在L1.L2接上220v的市电后也出现数码管不亮的问题。是伺服控制器坏了吗。控制器型号是HCFA-sv-x5

网友A:
显示屏是靠DC24V供电的。把I/O插头那接上去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请教一下,我的台达的控制器只接电源不接其他设备数码管会显示报警。这个控制器接电源数码管连报警也没有。没有连接显示屏应该不用接24v电源吧,B1B2接口不知道是接哪里,怎么个接法。在网上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型号的说明书。

网友B:
B1 B2一般就是刹车电阻的接口,L1 L2接多少电压要看铭牌标识,如果接入正常电压没有任何反应,那就说明驱动器有问题,需要更换或者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