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9):
现在有个客户要求
NG产品剔除,有一个传感器检测产品NG,有个剔除器,传送带传送产品(无错位),想用最简单的控制
目前推荐方案,使用最小PLC---CP1E-N20DR-A,怕客户以后可能上屏。
增加一个码盘(自制或用编码器),传送带应该方向。

控制思路,用码盘信号做数据位移,NG信号与码盘信号组合做NG填置数据,使用SFT H0 H20
预留16*21=336个空位,即NG位到剔除位不大于336个码盘信号

剔除位置准备用3位十进制拨码开关(限定336以内)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将拨码开关的数字换算成对应的“位”
比如拨码开关是100,对应H0-H20的位,就是H0400

该如何计算?
注:这款PLC不支持功能块

这样解决了

网友A:
看到你这个方案,又想起我的那个剔除,真是一言难尽。错位问题一直无解,因为检测的产品中间存在破碎的可能,碎得乱七八糟,然后中间还有一个翻面机构,这个碎裂的产品可能在全部掉出去,有可能残留。老板硬是要我解决这个问题,我是醉了。这种队列的东西,一定要考虑每一个的高可靠性,要不然一错位就全完了

网友A:
感谢上次的耐心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这个方案,又想起我的那个剔除,真是一言难尽。错位问题一直无解,因为检测的产品中间存在破碎的可能,碎得乱七八糟,然后中间还有一个翻面机构,这个碎裂的产品可能在全部掉出去,有可能残留。老板硬是要我解决这个问题,我是醉了。这种队列的东西,一定要考虑每一个的高可靠性,要不然一错位就全完了
如果一个错位就全完了,一个是信号没处理好,领导追究责任那是另一个问题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种要求吗?

网友B(2021-08-23):
回复 网友A:
队例的太多意外的事,太心碎了

网友B:
方便发程序上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