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9):
最近想机器改装,加热管放了很多年,用摇表测的加热丝与加热管外壳绝缘电阻5兆欧,不知道能不能用?这加热丝绝缘电阻的有没有一个最低标准呢?

望大师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低压大于0.5兆欧以上绝缘正常

网友B:
5兆欧在这里就是不通,绝缘无问题。。。

网友C:
出厂检验时冷态绝缘电阻应不小于50MΩ,作温度下的热态绝缘电阻应不小于1MΩ。

网友D:
绝缘没有问题。相间也应该测量一下。

网友E:
我记得220V要大于0.5兆欧,我记得380V要大于2.0兆欧吧

网友F:
低于0.5兆欧前端加漏电断路器肯定会跳闸不能用……有的加热管如果冷态绝缘靠近0.5兆欧,热态的时候绝缘度就不够了,你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感谢!

网友G:
5兆欧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