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9):
S7-300中  DB2数据块中建立的 名称“A的数据类型是DINT”,但是为什么程序中浮点数加法运算时候,他的浮点数加法引脚是浮点数类型,为什么DB2.DBD2是DINT类型,还可以填进去,还可以传送浮点数??????

为什么呢?按我想的数据类型不匹配就会报错啊?

大神么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A:
它认为你双整当浮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认为你双整当浮点用.
双整数问题与浮点数数据类型都不一样呢,双整数写不了浮点数!
s7-200里数据类型不同就是报错,

网友B:
输入接口给的是地址,双字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接口给的是地址,双字地址
虽然是双字存储,但是我DB1.DBD2已经定义为双整数类型了,而ADD-R加法是需要浮点数类型,即便去做加法现在是双整数不是浮点数,为什么不报错呢?
哪怕是DB1.DBD2转换为浮点数再计算也可以理解,因为数据类型一致了,但是问题没有转换现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认为你双整当浮点用.
双整数问题与浮点数数据类型都不一样呢,双整数写不了浮点数!
s7-200里数据类型不同就是报错,

编程里有一种叫强类型检验.看似高大上,但是少了灵活性.对比的是C和后现代编程语言.
提2个问题,你当怎么解决:
1.不是你说的db.dbd, md没类型定义, 既作为dword,又是dint,还可以是real(float). 当然有的地方区分了, dword写成mdw, dint写成mdi, 浮点写成mf.
2.当我把一个dword组装成一个浮点, 记住组装和转换是不一样的, 那就得增加一条move(dword,real)的指令, 要不然实现不了.

网友C:
最近玩欧姆龙NJ,全局变量定义一个变量D_0,WORD,如果我想用其中一个位还不行,在CJ CP编程是随意的,感觉太严格好麻烦的.

只有做个联合体,

还是比较怀念CP CJ 编程,绝对地址编程,bit word dword随意组合用

网友D:
数据类型的隐形转换吧。梯形图的PLC程序指令很多支持变量数据类型的自动隐形转换功能。这大概与PLC操作系统有关。
S7-300/400、1200、1500好像都支持。

网友E:
这是地址编程的方式,DB2.DBD2当成绝对地址在使用,只要符合它的长度类型,它都可以使用的。
如果你使用符号编程"aa".A,我想它不会让你编译通过或者直接显示红色吧。

网友F:
建议按照要求的数据类型。好像又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有时候更改了东西或者什么操作,再保存,就会变成“红色”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