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9):
台达开机画面怎么改成自己公司的商标

网友A:
这是刚开机上电,系统启动画面对吧?还没有正式进入监控界面的时候,这是厂家研制电路板的时候,刻意烧录进存储芯片里面的,一般不能改的,要能改也只有等启动画面结束以后才能显示自己定制的画面。

网友B:
这个都不要显示的话有难度,但开机完成后显示你需要显示的内容不可以么?你都买了台达的屏了,难不成还要把商标也去掉?

网友C:
直接重写底层,想要什么画面都行,例如搞个东京热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D:
改是不可能的,但是台达的标显示完后再显示你自己的标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E:
壳子上的标也要去掉吗?

网友F:
有量与台达商议,开机就显示你自己公司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