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9):
不用人机给扭矩,就是看伺服主轴丝杆 下来扭矩看不到吗,伺服是用的AB伺服不用人机给扭矩,就是看伺服主轴丝杆 下来扭矩看不到吗,伺服是用的AB伺服不用人机给扭矩,就是看伺服主轴丝杆 下来扭矩看不到吗,伺服是用的AB伺服不用人机给扭矩,就是看伺服主轴丝杆 下来扭矩看不到吗,伺服是用的AB伺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人机给扭矩,就是看伺服主轴丝杆 下来扭矩看不到吗,伺服是用的AB伺服不用人机给扭矩,就是看伺服主轴丝杆 下来扭矩看不到吗,伺服是用的AB伺服不用人机给扭矩,就是看伺服主轴丝杆 下来扭矩看不到吗,伺服是用的AB伺服不用人机给扭矩,就是看伺服主轴丝杆 下来扭矩看不到吗,伺服是用的AB伺服
扭矩也是需要显示的呀,用啥显示?伺服本身咋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人机

网友B:
人机里面选择正确的地址了
什么通讯的

网友C:
AB不知道,台达的可以设置伺服本身的显示窗口可以显示当前脉冲,速度,扭矩之类的信息,通过设置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