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30):
变频器2.2KW。主轴电机1.8KW。两台变频器相同变频器原来运行得好好的(加速时间6秒)。现在换了另一个厂家的主轴电机后,相同变频器相同参数却都是报加速过流,恒速过流。一般主轴电机加速时间多少合适?我看台达的加速时间是5 秒(1000HZ),但是我怎么调试也到不了五秒秒,最后没办法只得加长加速时间。我们用别的变频器感觉设置很简单,只设了最高频和基频,且3秒钟能完成加速(400HZ)
。现在这个变频器设置什么转矩补偿啊,什么线性啊,又复杂,控制效果又不好。

网友A:
感觉参数问题!基频你调了,额定电压呢?对着电机铭牌来!运行电流你看了么?你个雕刻机要调什么转矩,线性没必要!

网友B:
瞎搞一通;
电主轴几万转的,首先是额定频率及电压一定要按主轴上的参数设定;
另外加减速时间一定设大点,开起来不报警了往小一点点调试,一般从30秒开始往小试;

网友C:
现在换的主轴电机与原来的参数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补充:昨天测试了一天也没搞定。情况是这样的,原来用380V。2.2KW我司变频器控制主轴电机。额定频率1000HZ。电压范围34—220.转速10000—60000.功率1.8KW。最大电流5.5A。频率范围167-1000.参照电机厂给的台达变频器参考数据,将我司变频器设置为:普通VF控制。最高频率1000.频率上线1000.电机功率1.8KW。电机额定频率1000.电机额定转速60000.电机额定电压200.电机额定电流5.5A。加速时间5秒。启动(设定频率1000)频率达到700左右报过电流。再设置转矩补为0,加速电流限制无效,电流限制水平放大。恒速电流检测无效。加速时间6秒。然后正常运行,卖机器。按这配置再卖一批,正常。
现在是第三批机器,更换了主轴电机,参数为:最高转速60000.最大电流5A。最高电压200.按照这参数设置好我司变频器后开机过电流,加速过流恒速过流。调试几次都一样,更换我司另一台变频器也一样。但是用台达B系列7.5KW变频器测试能正常(电流3.4A略有波动)电机厂家说他用用过3.7KW台达也能带,其它牌子变频能带均有加减速过流现象。跟据220V电压计算,电机电流可能会大于380V,2.2KW变频额定电流。于是用我司同系列4KW变频器测试,没有报警能正常开机,但是电流很大。经测量变频输出电压频率比例正常。经过测量运行电流跟频率成正比,频率越高电流越大。虽然没有报警但电流却有8A之多电机线发热。(台达7.5电流到3.4频率800左右电流不再加了)。用2.2KW变频器试机,报警频率在300HZ左右,次次如此。于是我把电机额定电压设置为180V能开到360HZ左右还是报警。又用其它厂一台变频器测式,此变频最高频率只有600HZ,电压设为200时起动电流很大,报警。跟据频率对应关系装电压设为120.能开机运行,但同样频率越高电流越大,空载电流都已经超过电机额定电流了。。总结,原来是可以的,更换电机后一共用了四台就变频器测试,只有台达能运行,其它变频均是频率越高电流越大。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换上原来的电机可以了。

网友D:
换了新主轴,就要手动输入新主轴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我的补充说明:我觉得参数没有什么问题。且我用三台不同的变频器带这主轴结果都一样。现在换了原来的那个主轴参数一输入搞定了。真弄不明白

网友E:
应该是电机的参数不同导致的,原来的电机和现在的电机参数不一致,或者结构也不同,转动惯量各异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E:
卖电机的也来了,参数就按电机资料上的设。始终频率越高,电流越大。我还测了压频比。

网友F:
台达变频器遇到过,过流,过载啥的。

始终搞不好,

1,恢复出厂设置,
2,根据电机参数调整对应的参数
3,台达有个测试电机电阻的参数,设置为自动测试,重启下就OK了

变频器还是台达好用,就是假的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是用台达的可以,且只有台达的可以。另外三个其它变频器均不行,但另外的变频器却可以带原来的电机。我现在又用回原来的电机可以了。想不明白什么原因

网友G:
电主轴这么短的加减速时间本来就不合理,建议你电主轴买专门配电主轴的变频器,性能合理点,如果用普通型负载变频器,想多理想有点难……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想还是电机本身的问题吧。1000Hz的运行频率,这个不是一般电机可以做到的。电机的磁场结构,转动惯量,转子轴承,都要承受高速旋转的离心力作用,弱磁升速控制的稳定性取决于磁场强度的均匀分布等诸多极限条件的因素。所以,变频器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在电机的结构和性能,以及机械强度是否能承受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G:
经我多次测式,加速时间多少都没有用,20秒试过。频率加了,电流路着加这个是关键点

网友A:
基频基压不对应的明显现象!台达软件好一点,你自整定一下可以用,其它国产的要手动输入而已!国产电机厂家出厂参数其实不是很严格的,遇到国产变频器就要适当修正!北京精雕不也一部分都是采购国产的,哪有带不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测了四个点的压频比,都是对的。1000HZ对200V。500HZ对100V。200HZ对40V。再一个我试了手动设曲线,总共三个点。按台达的设置,一样不可以。现在电机还在我手上,我没有有办法测得电机的曲线。现在还是无法运行,现在只有换上原来的电机把设备先卖了。

网友H:
电主轴最好采用电主轴专用变频器,普通的变频器是不行的,电流大,电主轴发烫,过流。看着几项你这符合,严重怀疑你是用的普通变频器,台达我记得VFD-B和VFD-VE可以开高频。

网友I:
感觉还是电机的问题。区别是原电机是380V 现电机时220V。两者压频比不同 前者启动转矩大 后者启动转矩小。

网友A:
把基频基压都慢慢调整试试,调整到电流差不多就OK了!不想动你叫采购给变频器厂家打电话,叫个技术过来,你在边上看着还不动手,不爽么!说实话,1000HZ不算事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的变频器带另一牌子电机可以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电机认为是我的变频器不行因为台达的变频可以带动他的电主轴,但我的变频带其它主轴是可以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种想法很不对,你们用户才是大爷,你完全可以跟电机厂家说,你们电机有问题,我这变频器带其它电机都可以,就你们不行,派个人来找下原因;再跟变频器厂家说,你们变频器有问题,我这电机用其它变频器可以就你们不行,派个人来想想办法!你看,再约个日子,两边来人你就可以看热闹了,多好!

网友J(2020-12-05):
可以试一下把基准电压调低一点

楼主(2021-01-04):
回复 网友J:
目前问题还没解决,现在换了主轴。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I:
换主轴 还是电机问题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