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30):
电容是用于发电机发电过来,用于缓冲滤波,发电机是DC12v和DC24v两种规格的。(之前是用两块12v  60安时的蓄电池,现在改电容替代。)现在想选择一个合适的电容,不是很会计算,看了公式,但是很多参数知道但是不确定对不对应得上,求大佬们指点!!!需要哪些具体参数 ?

网友A:
你把你的公式发上来一下?
一般的话,直流滤波,主要是考虑杂波的频率选择电容器. 选择一个小电容用于高频滤波, 大电容用于低频滤波. 根据电源和负载, 大致用f=1/RC计算.
直流缓冲的话, 那就是尽量采用大容量的电容器. 当然不是越大越好, 可以根据负载, 放电(缓冲)时间选择, 时间常数还是t=RC.U/U0=exp(-t/RC).90%约0.1RC.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佬,这是我之前用的超级电容公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是原来的发电机负载装置,利用发电机发来的电,进行消耗。把DC12V/DC24V通过逆变器变AC220V用文波电阻消耗电能。发电机于负载之间原来使用蓄电池的滤波缓冲 ,嫌弃蓄电池麻烦,才改用电容。

网友A:
回复 楼主:
按照我的理解, 这公式难道不是:
C=It/Vdrop=It/(Vwork-Vmin)实际还不是Vwor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现在这参数都知道咋用了  有点懵懵的

网友B:
我直接简单粗暴:1A电流1000微法

网友C:
其实是原来的发电机负载装置,利用发电机发来的电,进行消耗。把DC12V/DC24V通过逆变器变AC220V用文波电阻消耗电能。发电机于负载之间原来使用蓄电池的滤波缓冲 ,嫌弃蓄电池麻烦,才改用电容。

我语文有问题????
不是太明白。。。。。。

就电容选择而言,
不给负载和波纹要求,那是耍流氓。

网友D:
建议你还是用电池做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负载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