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30):
1.0、系统设置远程/本地/手动按钮

1.1、远程:只能通过上位机对系统进行自动启/停控制,单台设备就地控制优先,在程控时,可以通过上位机对设备进行软手操/自动切换,软手操启/停;

1.2、本地:只能通过触摸屏对系统进行自动启/停控制,单台设备就地控制优先,在程控时,可以通过触摸屏对设备进行软手操/自动切换,软手操启/停;

1.3、手动:手动控制时,上位机/触摸屏失效,只能通过手动控制设备的启/停。

网友A:
一般就远程/本地,然后自动/手动.
触屏和上位机一致就行.

网友B:
禁用上位机控制比较麻烦,只能在上位机本机的软件上想办法。
而触摸屏和手动/自动切换就好管多了,直接PLC编程上实现触摸屏是可控/不可控状态,手动还是自动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系统设置远程/本地/手动按钮

1.1、远程:只能通过上位机对系统进行自动启/停控制,单台设备就地控制优先,在程控时,可以通过上位机对设备进行软手操/自动切换,软手操启/停;

1.2、本地:只能通过触摸屏对系统进行自动启/停控制,单台设备就地控制优先,在程控时,可以通过触摸屏对设备进行软手操/自动切换,软手操启/停;

1.3、手动:手动控制时,上位机/触摸屏失效,只能通过手动控制设备的启/停。

为什么上来要简洁程序?按要求一步一步来就是了。
你的问题与我们几年前做的简单多了
问题的提出就有问题,实施起来少不了拉锯
比如1.1前边提出只能......后边又说就地控制优先,那些优先没提,还是只有急停优先?
当年我们就是在类似问题扯皮,最后就是想用哪个操作先切换过来在操作(4选1),当然急停不受限制,为此程序也是烧脑。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年轻时烦恼吗,哈哈哈哈哈,工控人总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E:
多地控制,就是优先级与独占的逻辑处理,现场手动旋钮等级最高或者其余指定,逻辑采用复位其余操作使能即可

网友F(2022-03-19):
有没有程序啊,参考一下哦。我这里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