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拆过正泰DW15失压脱扣线圈吗

楼主(2020-10-30):
大家拆过正泰DW15失压脱扣线圈吗,求有拆装过的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A:
拆了就不要装了,把弹簧拉出来就好了,这种断路器最容易坏的就是这个失压线圈了。

网友B:
唯一能出现问题的地方 只要一有问题就拆除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失压脱扣的功能不是在停电的时候。断路器自己断开吗,这个能拆除吗?楼主的图上写的是欠压胶扣线圈,所以到底是那个有问题有可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