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30):
公司要做一台大型隧道式微波炉,烤宠物食品。颗粒状,形似8mm直径厚3mm的药片.铺的极薄,基本就一层。
微波炉120kw,有6个温区,12米长。要求物料走到相应的温区下面,打开对应的微波发生器,物料过去以后,马上关上。防止长时间开机点燃传送带……
传送带构想的是用伺服控制。在进料端检测物料,检测到物料后计米。
现在问题来了,这么小的颗粒料,又铺的很薄,有啥办法能检测到么?
想过光电开关,反射式的无法分辨传送带和物料。对射式的,物料太薄了,挡不住。传送带抖动都能造成误判。

大家有好用的办法或者好用的传感器推荐么?

视觉也想过,有点贵……

网友A:
微波炉烤食品?确定?

网友A:
入口温度不高吧
用光纤传感器,色标传感器,激光传感器

或在铺料机(处)找缺口

网友B:
基恩士LR-W系列,白色光点传感器
入口垂直安装,范围感应型
工作性能稳定,价格可能相对比较贵

网友C:
宠物食品又不是透明的,用那种3mm光纤头检测就行了

网友D:
色标传感器可以满足的你的需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烤大米那种半透明的东西,能用这种传感器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光能烤食品,还能烤茶叶,烤木材,烤猫砂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光纤有对射式、漫反射等等类型,检测大米之类漫反射足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光能烤食品,还能烤茶叶,烤木材,烤猫砂

你这些东西都可以用对射光纤检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光能烤食品,还能烤茶叶,烤木材,烤猫砂
使用数字型光纤放大器,先示教再微调阈值,漫反射的足以
只是对不同产品做调整,想后期使用省事,选带通讯的放大器,上PLC+屏配方管理

网友A:
哦 忘了说,皮带会上下波动,让做机械的解决,光纤改用对射就欧了,成本还低

网友E:
光纤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