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设计

楼主(2020-10-30):
这是几年前做的一个液压站控制框图
设备的IO,ADAI进控制柜,AI经1:2分别进PLC及中控室电脑的AD内插板
控制柜上有本地操控按键,有远程/本地选择开关,有调制电位器
触摸屏上除了该的显示,操控按键同控制柜上,只是电位器改成数字

远程电脑
装有IO板,AI板,通过网线与PLC连接,读取PLC内的连接数据,发出有关数据
IO板接收操控台上的与控制柜一样的按键
AI板,接收控制柜分出的AI,及控制台上的调整电位器

最后的要求就是,控制柜上的操作按键(数字显示在触摸屏上),在触摸屏上有,触摸屏的界面同电脑屏显,操控台同控制柜
一句话就是四个操控界面操控方式一致

为防止误操作,强烈要求增加屏/键选择----调试时都发生了误操,使用中难免。

历时4个月进过nn次拉锯总算完成了
这个设计也是奇够葩吧

网友A:
有些设计开始考虑不完善,后面修修改改的,然后又是考虑成本什么的,将就将就就是这样了。

网友B:
一个液压控制系统,硬是要搞出DCS的规模

网友C:
也许是为了省成本吧!
进口PLC带的模拟量模块一般很贵,电脑扩展的16DI16DO8AI的模块,价格好像也就是2600左右,进口品牌例如西门子扩展16DI16DO8AI的模块价格超过了6500以上,

楼主:
这个设备的控制都在PLC上,原设计思想是电脑版的采集速度比PLC快,AI精度高,选用的板卡都是最新版。

结果,IO板的最新驱动组态还没开发,旧驱动也能用,可事与愿违,反应贼慢,操控台上的按键按下,PLC的执行滞后2-3秒,PLC程序问题?用事实说话,控制柜上同功能按键,触摸屏上同功能按键,组态上同功能按键,反应都很快。

刚好旁边有一个软件行家,请来帮忙,他先看了板卡说明试了一下,然后做了个小程序,电脑上出现二个启停按键,按动按键设备反应像柜上按键。
制造方想请他来做上位机组态,报价25万2月期限,嫌价高?看看触摸屏(组态)界面,手头还正做着项目。

问我方法,将IO板卡取消用个60点PLC,3万.....或换IO板卡试试,结果,没有了结果老板没谈拢

不是钱的问题,为航天设备试验台提供液压动力,刚毕业不久做的设计,验收说明书的指标根本做不到

网友D:
曾经去某企业技术中心面试过,测试设备基本都是这样的,有本地操作(实体按键和触摸显示)还有远方操作(实体按键和PC操作),大多数都是通过实体按键来操作的,误操作低得多,本地显示和远方PC基本处于数据显示的功能(也带完整的操作功能)。用操作台主要是方便操作,比如汽车音乐播放,实体键比触摸屏强太多。
你的方案中,其实远方操作台再设置一台PLC,用于操作台IO接受,然后通过通讯直接到本地PLC,安全性高得多。
还有我不知道你现场的AI通过什么1转2的,如果是通过普通的隔离模块实现的1转2,那么毫无精度和实时性可言,PC上的AD能力再强也是浪费!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我设计如你说,已经这样还是不要完全推翻,你懂的
1:2不是几十元的那种,看做工挺高级的,实际分到电脑的AI只是显示用,不参与实际控制

网友E:
既然是上位机与PLC通讯了,为什么不在PLC里给模拟量两个通道进口,一个出口呢?这样可以省IO板和1:2的AI接口板吧?系统结构也简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上位机与PLC通讯了,为什么不在PLC里给模拟量两个通道进口,一个出口呢?这样可以省IO板和1:2的AI接口板吧?系统结构也简练了。
可能前边没说清楚,图示是客户原设计。

在PLC里给模拟量两个通道进口,一个出口,没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按最后要求,操作台用一个60点PLC管理按键与指示灯,联电脑联 或与机柜PLC Link就可以了,板卡实属多余。

为顾及客户只是建议用PLC代替IO板卡,或重新换组态确认版本的板卡。

网友B:
用板卡做,成本会比PLC贵多了

网友F:
出发点都是好的,就是客户不是太懂,非要干活的按他的思路来搞吧.

后来各种领导,成本,安全考虑,方案感觉就越整越奇葩了..

感觉还是前期甲方,乙方没沟通好,工艺瞎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设计出图,甲方招标,乙方中标,机械制作,电气制作,电脑程序,PLC程序
让设计重新出图不现实吧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通讯了PLC,且PLC也有模拟量输入,那计算机就可以通过PLC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单独通过IO板给计算机模拟量信号呢?都走通讯,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开始是很费解,人家看指标,板卡的就是比PLC快,咱也就不说啥了,毕竟不是我们揽的项目,有中标方支着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哦,原来如此。哈哈,我也是总嫌PLC的通讯控制迟滞,所以总是排斥它。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