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顺控指令SCR中是否可以使用双线圈?

楼主(2020-10-30):
如图,顺控指令是否可以使用同一个线圈,
如果是,按照第2张图片,线圈最后的输出以最后的程序输出点决定,
这样使用双线圈就没有意义?
而第一张图片上面说可以,请问是否可以举例说明

网友A:
顺控程序可以在不同的顺控段中多次使用同一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请版大给个例子吗

网友B:
顺序控制只扫描着一个状态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