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30):
各位大神,旧机改,以前正常用没问题,伦茨9300ep定位,通讯给定正常,在运行时送料过程中要停下,才继续走,完成一个周期,请教高手指导,伦茨不熟。

网友A:
只是运行频率是通讯给定吧,那运行控制还是端子控制吧,只是增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控制运行的端子线就可以吧

楼主:
速度和长度通讯给定,io运行信号有外部中继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