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30):
Y13:=(X0 & X1=0 & NOT X2) OR X4; 请教下这个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

网友A:
当X0=1且X1=0且X2=0,或者X4=1,Y13导通

网友B:
梯形图应该会看吧;有错的欢迎指教!

请自动忽略掉注释。。。。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那我在想它为什么不这样写:Y13:=(X0&X1&X2=0)orX4;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我在想它为什么不这样写:Y13:=(X0&X1&X2=0)orX4;结果是一样的?

NOT X2  和 X2=0 结果是一样的,至于有没有具体的区别就不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梯形图我也画出来了,但就是Y13:=(X0 & X1=0 & NOT X2) OR X4;里面的 & X1=0 这段不理解是怎么意思

网友D:
逻辑运算可能比算术运算要快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学习了。原来就是不明白=0是怎么用的,现在好像理解了,就是当等于0时和NOT是一样的表情,就是想知道x2=0是什么意思,取反吗?还是代表常闭?
X2=0是不是当X2没有信号时的导通的,当X2有信号时是断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Y13:=(X0&X1&X2=0)orX4和Y13:=(X0 & X1=0 & NOT X2) OR X4;这两个是不是一样的?X1=0不是常闭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Y13:=(X0&X1&X2=0)orX4 要不要X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了。原来就是不明白=0是怎么用的,现在好像理解了,就是当等于0时和NOT是一样的表情,就是想知道x2=0是什么意思,取反吗?还是代表常闭?
X2=0是不是当X2没有信号时的导通的,当X2有信号时是断开的?

这个X2=0的意思就是不导通才有效,你可以理解成常闭触点。

Y13:=(X0&X1&X2=0)orX4和Y13:=(X0 & X1=0 & NOT X2) OR X4;这两个是不是一样的?X1=0不是常闭吗?
不一样的,前面的X1是等于1,后面的X1是等于0

Y13:=(X0&X1&X2=0)orX4 要不要X1=0
要不要等于0,看你实际的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现在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后有哪里不懂的还要麻烦指教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m0:=(SR671>0 & (SR671<>5 & SR671<>10))麻烦请教一下用这个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