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福禄克表是假的吗?

楼主(2020-10-30):
。。。。。京东旗舰店,今天到手。
表笔空置,打到电压档,按道理应该是 0V 。
可我这表一直在跳数值,0.066 ~~ 0.086 ~~ 0.103 这样无规律乱跳。
空气中有电荷 ? 我买到假的了 ? 各位兄台,你们有这情况吗?

网友A:
正常的,我用的是15B,交流档就是这样的,直流档才会归零。

网友B:
土豪啊,
我一直舍不得买太好的工具.
对于工业控制来说,精度要求没那么高,
比如测AC220V, 225和 224.5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我用的是15B,交流档就是这样的,直流档才会归零。
。。。谢谢回复,这下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豪啊,
我一直舍不得买太好的工具.
对于工业控制来说,精度要求没那么高,
比如测AC220V, 225和 224.5有什么区别呢.
。。。。土豪什么,开个领料单,仓库没有,买就是了。。。几百块的东西还土豪?

网友C:
15B你都买,这种直接不要,耽误事.动作太慢,超调太多.一般都是扔了,卖二手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版主有什么好表推荐一下?

网友D:
表笔短接不回零,就是有问题!
正常万用表表笔短接,电压、电流档位均会归零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我突然发现手里的Agilent3478A和keithley2000原来都是。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稳定性,一块FLUKE的表,用了十年的和新买的,读数误差,交流可以低至1-2V,直流误差可以做到低至几十个毫伏甚至几毫伏,试问哪款国产表能够做到?在高低温的环境,一样可以稳定的读数,你可以打开看一下,关键部分,人家用的是高精度低温飘的电阻,国产的表,能够给你用1%精度的普通电阻就不错了。

网友D:
还在飚洋文:安捷伦的示波器我以前用过多台,用的程控电源就是吉时利......
用外国货也许不是你的错,但是显示外国品牌就高人一档,我实在不好说你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是搞电子的,没必要这么高的精度.

电工,开关量,模拟量,精度要求真的没这么高

达到国标就能用,我平时维修干活啥的都是用的最便宜的数字表.唯一不好用就是高频干扰就不好用,特别是变频器啥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嗯,你说的对,那些大公司,甚至中科院,不然人家怎么不用国产的万用表呢,对吧。

网友E:
真有钱,我都是用胜利

网友F:
买了个众仪的200不到精度比15B好,不过死过一次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土豪啊,

我一直舍不得买太好的工具.

对于工业控制来说,精度要求没那么高,

比如测AC220V, 225和 224.5有什么区别呢.
以前做检测,直流电压要精确到小数点第三位,客户直接拿个福禄克5000多的表给我用,我只是和自己优利德的表效验一下赶紧还了,怕没了

网友H:
一般的场合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用胜利与优利德就可以了,物美价廉

网友I:
我也认为,电压档两表笔短路,显示归零是正常的。否则就不对了。